邮票孔一般做多大啊?邮票孔封装

楼主(2010-04-28):
邮票孔一般做多大啊?那位能提供一个邮票孔的封装,allegro 的,不胜感激。

网友:
这个根据实际需要确定,我发一个,你参考一下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老兄!

网友(2010-06-09):
    我也好想要喔可惜等級不夠

网友:
    现在一般都不用这个了都是v_cut或是router,不过这也知道一点点了啊!
1MM或0.8mm 它们之间的间距为0.4MM.
    其实我们也没有心要把它做成;symbol的,我们可以在出图前做在paneloutline这一层就可以了。
    这个不常用的。

网友(2011-09-05):
    下不了啊。。郁闷。

网友(2011-10-08):
    大侠们有没有PADS封装的邮票孔文件啊?

网友:
    怎么等级还要分那么高呀

网友(2011-12-16):
    不会吧,好不容易有一个介绍的帖子,您怎么就不让看看呢

网友(2012-09-03):
    分数太高了,下载不了

网友(2012-12-13):
    正好需要,多谢分享!

网友:
    有些时候还是要用的 比如那种小天线板子 某种不规则的阴阳板 要节约拼板面积的时候还得用这个

网友:
    邮票孔设计没有一定的标准,孔的大小一般是1MM,间距1.5MM,可以做5个孔。3个孔的,跟据实际情况来设计,
    而用这个邮票孔是需要拼板。加不规则的辅助边才用到。

网友(2013-03-06):
    权限不够,下载不了....

网友:
    我是在PADS中Layout的,我并没有专门为邮票孔建封装,通常是使用Board Outline and Cut Out工具在板边直接画圆
至于邮票孔的大小可根据PCB的尺寸及结构组装要求来定义,我设置的是孔径为0.5mm,孔的中心距为0.75mm,总长为7.5mm,最两边的孔做成半圆或半开口

网友(2013-07-17):
    这个直接在板上画出来就可以了,在OUTLINE层上画5个直径为40MIL的圆,相邻两个圆心间距50MIL就可以了,经常拼板的话就建成封装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