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各位帮我看下相框的EMI问题

楼主(2010-04-28):
请各位帮我看下相框的EMI问题

网友:
你水平和锤子扫描基频有点高哦,共模干扰也有点大哦,噪声有点大哦!水品锤子都有估计你的整个板子上地和电源都有这些频点,应该也从接插件辐射出去了。你可以先看看你PCB板子的地和电源分割是否合理,先可以把基频率降下来再来压单点。

你的地和电源上面有没的这些单点?如果有的话就需要加多电容仰止下电源平面的噪声。你可以找找源头加加看降低噪声和回流路径。

网友:
107.6 215.2 323.9 539.25 这些都是基频107.6(或者53.8MHz)造成的,频谱仪定位处理。
还剩 485.9 701.2
------以上点主要关注极可能是27MHz对应图像输出芯片之Vcom电压和其输出(入)驱动时钟,以及输出显示信号线路

至于719.6这个点,发现你是USB连接状态测试,usb接口到板子的数据线包接地铜皮屏蔽下试试,也可以用频谱仪定位处理,还有我想说的是你要确定测试实验室在测你们产品的时候手机关机,测试房关门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