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请教】请教各位:在layout中怎样设置内层的安全间距啊?

楼主(2010-04-28):
各位:我想设置内层如电源层不同网络间的间距,这个好像可以在condition rules中的net进行设置,在我改变它的数值后,间距的确有变化,但是实际的间距大小我却没弄清楚它是怎么计算的,我设为25mil,在两个网络的间距就是40多mil,换了几次,也没有找出它是怎么计算的,??抑或是不是在这里设置间距的??请指教。。
    同样,还有一个问题,也是想要在内层设置和外层不一样的安全间距,要怎样设啊?我想要在内层的通孔间距比外层(TOP /BOTTOM)更大,这个要在什么地方设置啊???谢谢各位了。。

网友:
1,注意设置灌铜的优先性。

2,设置条件规则(condition rules),在内层将PAD与其他之间的间距设大一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