封装制作问题,路过看看!

楼主(2010-04-28):
如图所示安装简牛,封装如何制作?请高手不吝赐教!

楼主:
怎么没有路过的呢?
突然想到金手指和这种两面焊接的封装类同。还请教高手指点金手指的制作!

网友:
做成双面焊盘

楼主:
如果是做成双面焊盘,放5个双面焊盘就可以,但是引脚数量就对应不起来了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不是啊,一种是begin、endlayer都有,另一种是分开来做,这种零件封装适用于分来来做,我放几张图,你看一下

网友(2010-06-08):
flysky你好,你这个是POWER PCB2007软件画的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不是,我用allegro