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G中做pad时plane clearance怎么理解呢?

楼主(2010-04-28):
不知道是不是和allegro中的概念类似。这个应该主要是用在负片中的了,那么如果钻孔是0.8 ,top/bottom mount是1.5,那么这个plane clearance是不是一定要大于1.5呢,如果做成1.4会不会有问题呢,在allegro中是可以的,因为负片时普通的焊盘不起任何作用了,隔离完全靠anti pad。plane thermal如果不做的话是不是以后在PCB里面也可以设置热风焊盘的链接方式?还有一个问题,不知道在做smd pad时bottom层和bottom soldermask做了有啥用呢,表贴的只有一层啊,难道器件镜像时用到?

网友:
plane clearance就是allegro中的anti pad,当plane clearance比pad小的时候,在expedition中看到pad比plane clearance要大(看起来是短路了),但是出odb++的时候负片就没有pad了,只有plane clearance那一圈,也就是说只要你的plane clearance大于孔的直径就不会短路,pad在负片中不起作用(没有验证过),用mentor可以不用负片,只要不是很差劲的机器,20几层的工程开启动态铺铜完全显示也不会很卡!(比allegro好多了,allegro开上10几层修跳条线都会卡死!)plane thermal如果在建库的时候没有添加是可以在PCB里面设置,无论是正片还是负片都可以使用pad中的设置或者是pcb里面的设置!

网友:
下图

顶层pad设置

顶层pad设置

底层pad设置

底层pad设置

放到底层

放到底层

放到顶层

放到顶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感谢你的回答,一张图片已经说明问题了,也证明了我的猜想,发现对着allegro来学WG还是蛮不错的。另外在铺铜时,“花焊盘”设置的选项,如果勾选,正片时应该是使用lib里面的设置是灰色,负片时就是“灰色”的了,这里是被“强制”使用“库里面”的设置还是使用当前的设置呢?如果是lib里面的设置,那么我如何才能像正片那样重新设置来“覆盖”掉库里面的设置呢?

从字面上理解应该是lib里面的设置,但我看了mentor的教程好像又不是。

负片时是灰色的

负片时是灰色的

mentor教程中的一段描述

mentor教程中的一段描述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我仔细看了help文档,其实那个plane clearance 在做pad时完全可以不做,正片时网络规则可以隔离开铺铜,负片时也可以通过下面图片中的设置来隔离“铺铜”。这里的“Donut”设置应该和allegro中那个出光绘时“甜甜圈”焊盘设置是一样的,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。

allegro

allegro

mentor

mentor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在做pad时,如果要做thermal焊盘,那么thermal的内径、外径和开口设置应该跟allegro中一样,就是内径比钻孔稍微大一点,比如12mil,就可以了,开口至少保证10mil左右,外径比内径大10-20mil。我的理解对不对呢?

网友:
我一直用的是正片而且没有设置thermal 焊盘,我用的是pcb中的设置方法,我不清楚如果你的thermal焊盘的内径比pad小会怎么样,我觉得会和allegro差不多,只要内径出过孔大些就可以,你试试看!至于哪个甜甜圈和anti pad,如果你使用的是anti pad,那么pad cleanance之内就不会有焊盘,如果是甜甜圈,那么pad cleanance之内会有个不使用的焊盘,甜甜圈的宽是你设定的铺铜与焊盘的距离

网友:
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个版本,我没有用过07以前的版本,目前我用的是07.7,而且没有发现你那个问题,那个花焊盘的设置我的可以任意勾选,可以使用库的也可以自己定义!勾选了就是使用库的,还有,为什么你的最后一栏是灰色的??这个是用来设置网格状铺铜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用的是2005.3+updata13,这里我是设置的负片,所以最后网格部分是不可选的。难道07的还不一样?在05.3版本里,设置了负片,那么“花焊盘是否使用库设置”就是灰色不可选的,并且默认已经是勾选上的。

网友:
在07里面无论正负片都可以选择是否使用库中的设置,07比05更人性化也更方便,看了07.9的介绍,感觉expedition这个软件是越来越强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我也看了那个介绍,是越来越强了。关于那个pad cleanance,看help档上是说,不管选“anti pad”还是“Donut”,都是在你的pad没有plane clearance 时才有用,anti pad是将普通焊盘加上安全间距,然后生成一个“anti pad”,这个anti pad不会产生焊盘数据,选“Domut”的话,会产生一个环形焊盘,这个焊盘内径就是普通焊盘大小,环的大小就是你设置的安全间距。总结起来就是说,在正片时plane clearance 是没有任何作用的,在负片时,如果你的pad有plane clearance,那么就以plane clearance 作为clearance,如果你没有设置的话,那么那2个选项之一会起作用,不管选哪个,都可以安全隔离开铺铜。

网友:
受教了!还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,我一直都用的是正片,而且都是在pcb中设置的!感觉在库中添加花焊盘和隔离焊盘太麻烦了!在07中无论你的焊盘在库中有没有隔离焊盘,anti pad”还是“Donut“都会起作用,当然了,效果就像你说的那样,选择anti pad后隔离焊盘内不会出现焊盘,而选择Donut后会出现一个甜甜圈那样的隔离带,就像是正片一样,内层不使用的焊盘还是有的!

楼主:
再次感谢你的回复,希望更多的朋友参与讨论,大家共同进步~~如果07中“无论你的焊盘在库中有没有隔离焊盘,anti pad”还是“Donut“都会起作用”,那算不算BUG呢?这样的话,做pad时plane clearance 岂不是没有意义了?

网友:
我是说有隔离焊盘就用隔离焊盘的设置,没有隔离焊盘就用全局设置,隔离焊盘用于比较特殊的情况,可以对单独的焊盘或过孔做单独设置,库中没有隔离焊盘也可以在负片中使用anti pad或者是甜甜圈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嗯,这也就和Mentor的help文档吻合了,也合情合理了~~~,在05版本中负片是不可以设置网格铺铜的,网格的形状当然也就是没法设置的,现在07中是可以选择的,是不是意味着在负片中也可以设置网格了呢?好像allegro的负片也是不可以设置网格的。

楼主:
又仔细看了下05的help,网格的设置应该是只对负片才有效的。那个花焊盘设置的地方,如果勾选了,应该也是“优先”使用库里面的设置,库里没有的就使用全局设置,正负片一样,只不过05中被“强制优先使用”库里面的花焊盘,rx_78gp02a ,我说的对吗?WG里面没有静态铺铜的概念吗,好像一直没看到。

网友:
有静态铜,05不知道怎么设置,在07中有个plane class,在那里可以分配是正片还是负片,是动态还是静态,或者是“草稿”,我没有注意到07是否能在负片中用网格状铜,回去看看。

网友:
网格状铜箔在负片中不起作用!但是可以设置!

这样可以设置小块铜箔达到静态效果

这样可以设置小块铜箔达到静态效果

这个是整个铜箔设置为静态(不好用)

这个是整个铜箔设置为静态(不好用)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是的,Allegro和WG都不处理网格状的负片铺铜,不知道是啥原因呢。我将我们讨论的问题总结了一下,你看看。

Mentor EE中热风焊盘、安全间距和铺铜之间的关系.pdf

561.35 KB, 阅读权限: 25, 下载次数: 18, 下载积分: 威望 -5

网友:
感谢rx_78gp02a及xiaocat85两位精彩的讨论,
也使小弟获益良多啊!

网友:
如果库中的焊盘有隔离焊盘,那么在负片中就只使用隔离焊盘的设置,如果你的隔离焊盘比过孔小,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导致短路!这个我试过了,隔离焊盘比过孔小ee不会选择ces中的安全间距作为隔离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是啊,pad在库中的“安全间距”是最高优先级的,只要库中你设置了安全间距,那么软件就会去调用,哪怕你这个“安全间距”不是安全的,CES中此时的数值时无效的。所以如果没有特别的要求,干脆在做pad库的时候就不要做plan clearance了,免得做错了,自己还不知道CES中的安全间距其实不安全。

网友:
我就一直不做!而且用的是正片!感觉负片在mentor中没有什么优势

网友(2011-04-10):
谢谢!!讲的真好!

网友(2011-05-19):
讲的真好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下不了这个附件啊
呜呜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