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rill Drawing为什么要输出

楼主(2010-04-28):
Drill Drawing为什么要输出?NC Drill文件不就可以了吗?

网友:
这是钻孔参考层,里面标注了PCB的每个孔是多大的尺寸,
如果只有NC DRILL,
你想让板厂的工程师一个孔一个孔的测量尺寸吗?

网友:
Drill Drawing=分孔图给人看的!
NC DRILL=钻孔图给速控机床看的!

网友(2014-04-11):
    问我所问 ,版主牛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