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sembly Drawing层

楼主(2010-04-28):
Assembly Drawing Top, Assembly Drawing Bottom有什么作用,一点经验也没有
Tools->Assembly Variants对话框怎么使用?

网友:
装配层,可用于放置结构图的信息。

出装配图时用,将不需要焊接的器件可delete,试试就知道了

楼主:
谢谢!一语点醒梦中人

网友(2010-11-29):
jimmy说得有道理。
以前我也对这层不明白,现在我出装配图的时候,比如哪个器件不焊接,可以打个“X”在assembly层,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。
反正我感觉,和装配有关的信息可以在这一层补充说明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