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已解决]PCB板中已连好的线在连接性检查时说开路!!!!!!

楼主(2010-04-29):
求助:PCB板中已连好的线在连接性检查时说开路!!!!!!

       如附图所示在IC、晶振、振荡电容已布通线但在Tools/Verify Design/Connectivity检查时出现开路图号,让人菲疑所思,特贴出让高人指点指点!

其待回复!

楼主:
添加上图片

网友:
确认一下这几个器件的焊盘(特别是DIP器件)是否有设置为plate

楼主:
没有设置为PLATED

网友:
有时候走线虽从焊盘经过,但没有在焊盘中心点一下,还是会被认为没连上,此时仍可以看到飞线

楼主:
用二楼及四楼的方法现都已解决,多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