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在powerpcb中拉线拉到一半,停在那里呢?

楼主(2010-04-29):
如何在powerpcb中拉线拉到一半,停在那里呢?我是菜鸟级人物,请大家帮帮忙。

网友:
按 V 有个选项!!

楼主:
嗯,可以了哦,谢谢哈,那这个按V是什么意思呢?

网友A:
不好意思,说错啦,是拉线的时候点右键 有个 VIA END MOED 选第一项就OK 然后画的时候按住CTRL键 点左键就OK!!

楼主:
哦,好的,谢谢哈~

网友(2010-10-15):
引用 网友A:
不好意思,说错啦,是拉线的时候点右键 有个 VIA END MOED 选第一项就OK 然后画的时候按住CTRL键 点左键就O ...

想起来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是不是网络的走线走好之后就不能走半拉线了?gnd网络除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