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PADS Router中,沒有網絡的元件PAD能高亮嗎?

楼主(2010-04-29):
pads Router中,
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使沒有網絡的元件PAD高亮或與有網絡的PAD在視覺上有區別。

网友:
我也不会啊,有那个高手懂的,帮忙解答一下~

网友:
不知道这样算不算,Ctrl+alt+N  将左边所有net  add  to 右边,给所有net 选中 分配一颜色,试一下

楼主:
謝謝樓上的朋友
你這方法是可以,但鼠線顏色也會跟著改變,2面都有元件的會使2面元件的PAD的顏色一樣,不方便觀看。
不知有沒有方法隻把沒有網絡的元件PAD改變成不同顏色

allegro就可以單獨把沒有網絡的元件PAD改變

网友:
没有此功能

网友:
可以用FILE-REPORTS-UNUSED出文件显示未连线的零件或零件的脚位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