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在powerpcb中设置差分对的规则,和如何拉差分对呢?

楼主(2010-04-29):
如何在powerpcb中设置差分对的规则,和如何拉差分对呢?哪位高手帮帮忙!

网友:
在PADS里面设置好了差分对后,在ROUTER里面走线,点选时两根是一起走的。
怎么设置的嘛,就是在SETUP——DESIGN RULES——DIFFERENTIAL PAIRS,选中你要的两根线,比如说两根名字分别为DP,DM,上面那个SELECT DP ,下面那个SELECT DM 点ADD,下面有个TRACE LEGTH,你可以设置你想要的最长和最少的长度,不过一般我没有用过这项。

楼主:
呵呵,谢谢哈~在router里面走的差分对,top和bottom刚好和我想要的相反,我要怎么修改呢?

网友:
删掉从新走不就可以了

楼主:
呵呵,我太菜了,去拉线的时候点成了自动布线了,然后就变成那样了,后来,自己在琢磨了一下,才弄会了,多谢指点哈~

网友:
参考一下

网友(2011-07-11):
学习了,谢谢,接下来自己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