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spice可以做射频仿真吗

楼主(2010-04-29):
要做一个射频接收电路的仿真,不知道可不可以用Pspice?天线的电路怎么设置啊

网友:
用来做射频不知道可以不可以,即使可以的话,也不如专用射频仿真软件效果好,如ADS等等

网友:
    劝你还是用专业的软件吧,这个就像拿着弓箭应付现代战争……

网友:
    HSPICE RF是专业的射频设计软件模块,楼上的兄弟不要误导。。

网友(2010-09-18):
    做任务做任务做任务`````

网友:
    HSPICE RF是专业的射频设计软件模块,楼上的兄弟不要误导。。
引用 网友A:

    你这个是HSPICE,已经不是PSPICE了,两者并不是同一软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