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为什么有器件和走线时,不能同时移动

楼主(2010-04-29):
请教为什么有器件和走线时,不能同时移动,只能移动器件不能连同走线一起MOVE

网友:
因为你是SELECT COMPONENTS ,SELECT ANYTHING 不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我选 的是select anything,选少东西时可以移动,但一旦选多就只能移动器件了,而且我把它们MAKE REUSE 也不能移动,显示NO selected items or they must be processed with pin pair or parts.请高手赐教!

网友:
那就是你的那些线肯定是保护了。你就SELECT NETS,选住整块板的线,CTRL+Q,在PROTECT ROTUES上面把勾给去掉。OK

楼主:
也没有呀,我刚开始画的,现在想换另外一种布局,就遇到了,没有设置PROTECT ,请高手赐教!谢谢

网友:
那就不知道了,又没有见过板,所以不知道,也查不出原因。但是我觉得你有可能在走线的时候已经设置走线是被PROTECT,所以走出来的线不能移动也有可能呀,我说的你不试下怎么知道。

楼主:
哦,您刚才说的我就试过了,不行,所以才再问的

网友:
勾上就可以了

网友(2011-09-03):
版主高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