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XP 自动布线如何锁定手工布的线

楼主(2010-04-29):
有些线想自动布线,但是电源线和一些高速线需要手工布,如何让DXP自动布线的时候,不会去修改我指定的一些线路。

网友:
没用过,但一般是先是自动布线后,再手工修改优化的。

网友:
俺也想知道。

网友:
把不修改的线保护起就不会被修改了

网友:
选中圈里那项

网友:
不好意思,搞错对象了,好像软件不是同一种软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