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使用router的情况如何

楼主(2010-04-29):
有没有人在设计时使用router工具!

网友:
学PADS 不会用Router做设计等于没学会PADS!

网友:
楼上的解释正中靶心

网友:
不用router,那PADS就不如protel了。

网友:
那router是不是不能设rule呢?要在powerpcb中设置好,在用router走线呢?我是菜鸟,随便问一下~

网友:
router也可以设置rules的。

或者也可以在layout里面设置好,在router进行布线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那touter里要怎么设rule啊?不会啊

网友:
回复  jimmy

    那touter里要怎么设rule啊?不会啊
引用 网友B:

  一言难尽,去看看router的教材就知道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哦,好的,我先学习学习哈~

网友:
ROUTER我一真都用它来走线,有推线的功能,非常的好用!

网友:
正在学习Router,挺好用的

网友:
route特好用.

网友:
router拉线是快,但是,当你打开原理图拉线是老是runtime错误然后就关了,而且,怎样检查连通性呢,我都没摸清楚,谁知道

网友:
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34979-1-2.html
3楼有说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