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已解决]1个元件同时出现了两个同样的编号如何删除其中一个!!!

楼主(2010-04-29):
1个元件同时出现了两个同样的编号如何删除其中一个:

在PCB板快完工时,不小心将板上所有元件编号增加了一个又保存了下来,现在想用全局编辑一下了将所有元件编号删除一个,怎么删除!

以下是图档:

网友:
你把所有的元件字符全删了,再在板上打开TOP层,关掉BOTTOM层,SELECT COMPONENTS,右键,ADD NEW LABLE,然后在这里面再设置它们的大小和放的层,
再把TOP关了,打开BOTTOM层的,一样的设置。OK

网友:
全部选择,删掉就可以了,这个和丝印差不多
然后再生成一次
生成了2个,他们属性都是一样的,比较难全部只删一个

网友:
可以删掉的,我刚试过了,你就CTRL+ALT+F,选LABLES,在板上选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选中就全部删掉,可以的

楼主:
多谢回复!三楼的方法试过可以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