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xpiditon走线的问题

楼主(2010-04-29):
有谁对mentor expiditon 比较熟练的 我在走线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按照最大的线宽走线 知道怎么设置按照典型值走线吗?

网友:
在这里设置

不要选择expand trace

不要选择expand  trace

网友:
勾选后会使用最大线宽,不勾选则使用默认线宽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还有个问题想问问你 就是我在CES中设置了一个差分对,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撤销这个差分对,找了好久都没找到怎么撤销

网友:
可以在ces中选中差分对然后删除差分对,仔细在菜单中找找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