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SPB16.2和SPB16.3能不能安装在一台电脑上,要怎么安装?先谢了!

楼主(2010-04-30):
暴力破解还是license管理破解的?谢谢!

网友:
装那么多版本的软件做甚?是硬盘太大了闲得么

网友:
    装是可以的  ,自己琢磨一下!

网友:
    我用的是暴力破解的方法。15.7,16.2,16.3的共存。方法是先一个一个装完(从低到高),不要装在同一个盘下。然后再一一用暴力破解。设好LIC路径,LIC要用16.3的。用的的候要用Cadence SPB Switch Release切换,最好是每换一个版本改一下HOME路径,不然菜单会乱,其它版本会显示16.3的菜单。这是我的经验,

网友:
    楼上我真是服了你,装那么多版本做什么啊?硬盘便宜了也不要重复装一种软件。

网友:
    林了大了什么鸟都有,听说过没?

网友:
    那是。我的装了16.2和16.3没啥问题。切换一下就可以用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