动态铜突然走线不避让?

楼主(2010-04-30):
我的是16.3,铺的是动态铜,开始时一切都很正常,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走线过孔都不避让了,怀疑变成了静态铜,就重新铺了一遍(Z-COPY—>option中选择ETCH->TOP后,勾选create dynamic shape),问题还是存在,请高手指点,小弟先谢了

楼主:
我的Global dynamic shape paremeters也是smooth,但是显示1 dynamic shape is still out of date or empty

网友:
cross section里面把negative artwork选项

楼主:
楼上说的不对,那是设置叠层的,貌似没关系吧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那是因为你没有给铜皮网络得缘故!

网友:
贴个图上来或把文件附上来

楼主:
已解决,就是铜皮网络的问题,谢谢楼上的AL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