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一个封装制作的问题

楼主(2010-04-30):
有些芯片有14脚、16脚两种PCB封装。可不可以再做pads的part Decals的时候将两个CAE以及PCB的decals都做在一个part Decals中??
怎么实现?

网友:
可以是可以。但最好别这么用。
建两种PART TYPE吧

网友:
当然可以!要用某种封装的时候,在LOGIC中把这种封装UP到最上面就好了!

楼主:
不行啊,我分配管脚的时候就有问题,一个是14脚一个是16脚,在14脚分配中会说多出来两个管脚!

楼主:
不能实现啊,logic是可以吧两个CAE的Decals放在里面,但是在后面分配管脚信号的时候应该怎么操作??

楼主:
顶一下,继续问

网友:
你在制作零件的时候要在同一个CAE里设置两个不同的PCB DECALS!然后在使用该零件时需要用哪个封装的时候就把那个UP就好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