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样分别出钻孔表?

楼主(2010-04-30):
钻孔表怎么样可以分开出?

楼主:
图中分别是盲埋孔via1_6、via1_2、via2_5、via5_6,怎么样设置可以达到这种效果?

楼主:
难道我人缘太差?没人理我啊。大家互相学习一下啊

网友:
不一定要全标出来,只标个通孔的就可以了
钻带文件不要少就行了

网友:
没做过盲孔,也想学习一下。

网友:
盲埋孔和通孔的孔不一样,生成的钻孔图本来就是分开的,nclegend 1-2、nclegend n-1-n....只不过自动生成的是几层叠在一起的,LZ的图应该是利用creat detail功能合并到一层里面了吧

网友:

假設已將盲埋孔設置完成, 且已layout完成. 再執行
1. manufacture>NC>Drill Legend...

即會產生該對應的層面, 於manufactruing layer中

2. 於artwork中, 分別設定層面

如此在轉出gerber files即會有分別的底片層

3. 最後於manufacture>NC>Nc Drill
    即會產出個別的鑽孔文字檔

楼主:
看来强人不少啊,哈哈!我怎么就没有想起来呢?看来要多动脑筋才有进步啊!当然,多上论坛也可以,哈哈!
多谢多谢啦!

楼主:
不过,我是在在brd文件里看到这样的钻孔表啊!问题解决的不太理想啊!

楼主:
哈哈,已经解决啦!出钻孔表时将所有钻孔表叠加在一起了,只用分别显示然后分别拿走相应的钻孔表就可以了,哎~~害的我想了好久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