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遇到的一个无从入手的问题

楼主(2010-04-30):
我设计了一块PCB,主要用来检测传感器输出的频率大小,板子不能正常工作;但是当使用示波器查看频率方波的时候,将探针的地与PCB相连后,CPU能正常读出频率值,拿开后,有不能正常读出。同样,使用串口读取CPU发送给上位机的频率值时,也能正常读出(串口线的地与电脑和PCB相连),拿开串口线后,CPU又不能读出。请问,这一般是什么问题,从什么方面考虑?

网友:
你的频率是外部送进单板去检测?
感觉是参考地出了问题~

楼主:
外部送入的是mV级脉冲信号
经过滤波放大整形后,成为方波信号,然后传入CPU

网友:
那就是你的接地出了问题了

网友(2018-09-11):
单板参考地没形成回路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