诚心请教电路板仿真的问题

楼主(2010-04-30):
各位好!
请问有谁用hyperlynx对电路板进行过整版仿真?
现在用户提了整块电路板仿真的要求
感觉挺复杂

网友(2010-09-14):
新来的,以后请多多关照!!!

网友(2011-01-18):
哪位前辈用ORCAD仿真,能否指点一下,小弟不胜感激!

网友:
hyperlynx没有进行过遍历的后仿真分析,可以用QSI软件进行遍历后仿真分析

网友(2011-02-24):
请问一般提些什么要求啊

网友(2011-12-31):
你用SIRITY的SPEED2000不就好了,自动就是整版的仿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