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2007问题大总结,内容很多,还插图。

楼主(2010-05-01):
pads2007问题大总结,我不是一个老手,所以就常跑到EDA365论坛里面看资料,我把对较好的问题和答案整理成一个附件文档,内容很多,还插图。让新手方便查阅。

1问:PADS2007为什么每次打开以前的覆铜都看不见,非要重新覆铜,各位大侠请指教。谢谢
答:1.这好像是软件为了节省内存而采取的做法,其实也不用重新覆铜,点 view——nets,然后确定,就可以显示覆铜了。
2. 不同楼上,应用pour manager下的HATCH,恢复灌铜

2问:为什么在pasd中我把阻焊层的颜色打开了,确看不见pin的阻焊窗.只能看见过孔的,导入到cam中,就可以看见了,为什么,难到在pads里边真的看不见吗?
答:power pcb 中是看不到PIN的阻焊窗,因POWER PCB软件中没有阻焊层,只能在GB设置里面先设好,在导放CAM350才可以看到。这就是POWER PCB软件缺限,呵呵!经高人指点得出的结果!

3问:画PCB时需要修改PCB封装, ECO to pcb后发现封装没有改变,望指教。非常感谢!

答:1.我一般是先在PCB里面删除掉要更改的元件后,再导入ECO,对于修改PCB DECAL的比较适用。
2.是不是没有比较封装啊?(我试过了,不行啊)
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[p:3]

网友:
谢谢分享!看这些问题,能学到不少!呵呵……

网友:
最好注明原作者

网友:
    最好注明原作者
引用 网友A:

    附议

楼主:
    原作者就是論壇各位高手。

网友:
    楼主这么用心,学习借鉴一下下....
你辛苦了!

网友(2010-05-31):
    做得真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