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ermals and antipads是什么

楼主(2010-05-01):
是什么样子的?使用时有什么注意事项?很长时间这两个概念困扰者我!让我迷糊!就像一个混乱的路标!把我指向歧途!

网友:
个人理解thermals是热风焊盘,就是铺铜的时候地焊盘与大地的连接样子,可以做成flash,antipads在用正片的时候用不到,有负片的时候,用来隔离平面与焊盘,一般antipads比焊盘要大0.5mm左右。

楼主:
flash是什么?花焊盘是不是热焊盘?有些人把花焊盘做成器件,用于固定螺丝和连接地!热焊盘在内层也和上下层铺铜连接的样子吗?如果内层是地怎样连接的,如果内层是信号层,周围是怎样留空隙的?
antipads是电源使用还是地使用?

楼主:
现在终于全明白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