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xDesigner 和 design capture的区别

楼主(2010-05-01):
现在的EE2007中,原理图的输入工具是DxDesigner
以前的mentor wg中,原理图的输入工具是design capture
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呀?

还有,以前用mentor wg做的项目,现在的EE2007能够兼容吧

这两个问题一直不太懂,请高手们指教一下
非常感谢!

网友:
design captures是expedition自带的,dxdesigner是mentor后来收购的,dxdesigner经过改进和expedition结合已经很多了,dxdesigner的功能要比design capture强,但是我觉得dxdesigner的图形太丑了!wg2005的工程转ee2007会有问题,因为wg2005有两个流程,一个是非cdb流程一个是cdb流程,在ee2007中只有cdb流程,要想把wg2005的功能转为ee2007,必须先用wg2005把非cdb流程的工程转为cdb流程,然后才能用ee2007导入!这是说明书上说的,我没有验证过,你可以试试!

楼主:
非常感谢rx_78gp02a 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