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新建Scheme的问题

楼主(2010-05-02):
新建了一个方案Scheme,比如BGA1mm,我需要对这个BGA元器件采用新的过孔和走线方案,如何将这个方案应用到我所希望约束的区域中?我用的是WG2005.不甚感激

网友:
在expedition的draw模式下绘制一个rule area然后在rule area的属性对话框中将默认的规则改为你新建的Scheme方案,跳回布线模式就可以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非常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