转贴一个ALLEGRO WIN7 64位下的安装方法。

楼主(2010-05-02):
eetop[1].cn_Cadence.SPB.16.3.crack.rar (926.27 KB, 下载次数: 856) 操作系统:Win7 x64系统
安装步骤:
1:更改license163.lic第一行hostname为主机名,设置环境变量CDS_LIC_FILE为主机名@5280
2:安装license manager,license file指定为license163.lic
3:替换cdslmd.exe,以管理员身份启动LmTools,copy license163.lic文件到    cadence\LicenseManager目录下,指定license file为X:\Cadence\LicenseManager\license163.lic,强制stop server,然后重新start server
4:安装cadence及library到X:cadence\SPB_16.3目录
5:copy patch目录下的三个文件到X:\cadence目录,以管理员身份运行RunMe!.bat
6:OK

以上方法是转贴的,原贴出处http://www.eetop.cn/bbs/thread-229131-1-39.html要装的朋友可以试一下,我没装过64位的,64位的好像不能用爆力破解。因为爆务破解要用第三方工具,这个工具不能在64位下运行。

网友:
看不懂啊,
“hostname”
 “CDS_LIC_FILE”
在文件里根本没有这个名称!

网友:
hostname在license file中第一行
CDS_LIC_file是在我的電腦-屬性-系統-環境變量中設置

网友:
回去试试看

网友(2010-06-21):
先下载下来看看能破不

网友:
这个比较强大

网友:
是的, 這個很好

网友:
    有安装成功的么

网友(2010-07-21):
    这个很好用,我就是用这个装的如果第一次没装好就多试几次了

网友(2011-07-13):
    我在32位机器上装完,再在64位机器上装一遍,把32位机器上的破解完,整个文件夹拷贝覆盖到64位下面就可以了,反正程序一样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