绿油塞孔怎么实现?

楼主(2010-05-02):
    是不是就是把Via的Soldermask关掉呢?

网友:
    我做的时候是Soldermask关掉,然后厂家说会在BGA部分做塞孔处理,也就是说我们只是将Soldermask关掉,然后制板厂会将需要塞孔的部分进行塞孔处理。
    不过最好能事先询问下制板厂,或写一个说明文档。

网友:
    上面的说得很对,一般制板时,可以跟厂家说明默认阻焊开窗处理,这样有soldmask的地方会开窗,没有的地方才塞孔处理,如BGA内部。

网友:
    NO NO
    制作孔的时候在SOLD层上的数据与焊盘一样就好了。

网友:
    上面说得有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