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已解决]Create Like Unions

楼主(2010-05-02):
Create Like Unions有什么作用?我一直没有搞明白他的作用是什么
使用这个有什么优势吗??

楼主:
顶一下,求解答

网友:
PADS2007_教程-PADS
 PADS2007_教程-PADS

103-107页

网友:
试过create like unions功能,似乎只是把相同封装的元件做成一个union,比如教程里用到的芯片和去耦电容,如果电阻和去耦电容封装相同的话,可能会把芯片和电阻做成一个union。

网友:
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11223-4-1.html

第4页54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