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nsys仿真] 对于多余4层的板的siwave做谐振腔扫描分析疑问

楼主(2010-05-03):
    对于多余4层的板的siwave做谐振腔扫描分析疑问
    如果它上下面都有GND/VCC的话

貌似做分析的时候只能选靠近的2层?

网友:
    里面可以选的啊 可以选择任意两层之间的谐振模式 你可以看看 full book里面有例子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