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E 与 PCB 封装问题

楼主(2010-05-04):
楼主:

1.怎样在库中一个CAE DACEL 指定多个PCB DACEL , 如 cae dacel "inter" 指定PCB dacel "QFC_0402,QFC_0603,QFC_0112与XXXX等。

2.我有个原理图CAE封装"inter"属性里有PBC 封装里有四个"QFC_0402,QFC_0603,QFC_0112与XXXX,但指定的是QFC_0402,但是在LAYOUT 里怎么也选不出来?

请大虾指点

网友:
在PCB中要做好零件(part dacel和part type)都要定义好!
在LOGIC 中编辑某元器件比如说电容:点选该电容进入编辑系统(edit part)选取(edit electrical)在新的窗口里选取(part decals)在filte中输入(c*)左下角会出现你PCB系统中的零件名在左上角会显示该零件的外观!
将你所需要的零件ASSIGN到右下角即可!(需要注意的是在最上面的封装是系统默认的封装!比如C0402在最上面的话,LOGIC同步到PCB时,这个零件就是C0402封装)只要置顶你所需要的封装就可以改变同一个CAE在PCB中显示不同的封装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