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各位大侠:怎样在pcb里实现蛇形线(不含ROUTE里处理)

楼主(2010-05-04):
请问各位大:怎么怎样在pcb里实现蛇形线(不含ROUTE里处理)

网友:
我在视频上看到有两种:1.拉线出来,然后右键选择Add Arc    2.用直角走线方式走蛇形线,然后选中net,点右键选择Add Miters           有不对的地方,跟大家讨论~~~

网友:
同2楼,LAYOUT里只有这两种方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