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l转pads的严重问题!!!高手看看

楼主(2010-05-04):
protel pcb转pads格式:
我现在使用的是pads9.0,用自带的转换工具。
转换发生的错误是:原来的敷铜都没有得到转换,只有一些2D线。
请问如何才可以完整正确地转换成pads格式的呢?》?谢谢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你把2Dline做成铜的就行了

网友:
铜皮,内层可能都会有问题的

楼主:
转换真的麻烦的,出错也不知道如何设置解决

网友:
    是有很多问题出现!!

网友:
    我都会转啊

网友:
    搞得我两个软件都要装

楼主:
    把2d线转铜?如何操作?

网友(2010-07-08):
    我的也是,转进来提示“Missing Board Outline。Pads will not route without a board outline.”
    铺铜全部没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