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板厂如何做阻抗控制?

楼主(2010-05-04):
pcb板厂如何做阻抗控制?我已经设计好走线线宽,间距。
他们就是计算一下铜皮的厚度和层与层之间的FR4材料的厚度吗?

网友:
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计算阻抗的话,建议你把流程反过来;首先把你的叠层结构给PCB加工厂商,让他们给你提供线宽/线距参数;影响阻抗的参数如下:
1、线宽/线距;
2、介质厚度(信号线到参考面距离);
3、材料特性(介电常数);
4、铜厚;
5、阻焊膜厚度;
6、表面工艺;
7、蚀刻参数;
8、频率特性、温度特性、湿度特性等等
以上参数都会影响阻抗,如果你对这些参数不了解;设计前咨询好,避免设计后调整。

网友:
就我所知的,一般50欧姆的线都走5MIL,天线除外,差分线可以走6MIL8MIL间距,一般板厂就可以给你调整到可以做出来50欧姆跟100欧姆的效果来了,不管是6,8,4层的板都是可以的。那些什么看板厚什么的,关系不大,1MM板厚可以用上面的规则达到要求,1.6MM的板厚也可以。别的可以请教高手上来讨论讨论啦。

网友(2010-06-18):
厂家控制阻抗就是控制线宽/线距/介质厚度/铜厚/介电常数的的公差来实现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