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一个关于swap的奇怪问题?

楼主(2010-05-04):
capture画的原理图,其中有一片FPGA,并且分成了10个part。

allegro画pcb,布线的时候想用swap换pin,发现不能更换,上网查了查,原来,原理图的元件库中要pin_group设置要设置为相同的数字,如1,
照此操作后,奇怪的问题出现了:
相同的part之间的管脚可以互换,不同的part之间不能更换?难道只能在同一part之间换吗?如何设置才能把不同的part之间也能swap pin?

网友:
写个DEVICE文件就行了
不过不能用capture传递网表

网友(2012-08-07):
楼主问题解决了,分享下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