讨论pads走蛇形线问题

楼主(2010-05-05):
大虾们,都是怎么选择走蛇形线的???自动还是手动,那个更方便一点?

对于pads走蛇形线概念有点模糊,希望可以给点建议

谢谢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在router里面能走蛇形线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嗯,不过不知道那个更方便更快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还有地方能走蛇形线?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有,空隙比较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