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没有人谈谈BOARD STATION 的优点,难道是MENTOR不推吗?

楼主(2010-05-05):
D版太少不便流传!!

网友:
自己摸索怎么装boardstation xe flow 2007.2,结果用了三个月!资料少就不说了,用起来还特别复杂!建个库还要一堆网络设置!help文档看的是晕乎晕乎的,最后发现boardstation的布线器就是expedition,而网上说的bs特牛的自己的布线器用了下竟然没有推挤(ba布线器),觉得与其花这么大的力气去学个bs,只是换个原理图和库觉得没有必要,况且重新做个库会累死,而mentor推出bs转exp的工具,却没有exp转bs的,而且bs中的exp布线器还是老版本,新特性都没有集成,最重要的是没有人提供下载,现在都bsxe2007.5了,可是不见影子

网友:
mentor的主要发展对象是exp,更新快,改进也快,bs的优点将会集成到exp上

网友:
    BS好像Nokia在用,非主流产品。

网友:
    nokia用的是bs的原理图部分,也就是da,pcb部分用的是zuken,貌似zuken的柔性pcb设计非常不错,而且zuken可以结合自己的模具制造软件在设计pcb的同时进行外壳设计,这个功能在消费类电子产品中可以极大的加快上市时间,很多消费类电子产品是用zuken设计的,可惜,这个软件几乎没有盗版

楼主:
    进实也有,EDA软件太多,如果能方便转化一切都不成问题

网友:
    优点:(1)推线速度快,对机子要求不高,一般的就可以用。缺点,板子文件太多,进入动态再回来静态,fill会出现DRC,另外BGA FAN out rule使用过小,在动态时相关线无法推动。
    : q6 |5 j/ c: `Allegro1)推线速度慢,无法一次推的过多,否则机子会挂,另外对机子性能要求过高。优点是只有一个brd档案,简单,出gerber也放便。

网友(2010-09-08):
    杯具,到处都找不到en2007下载的,lz能否帮忙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