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HyperLynx] 刚入手HyperLynx 问题求助

楼主(2010-05-05):
我 现在有一块板卡处理器是T.I.的TMS320C6455 FPGA是XILINX的V5
硬件测试发现 这块板卡的Rapid I/O 在1GHZ时较稳定 在3GHZ时 不稳定
于是 开始学习 HyperLynx  希望通过仿真 然后改版
我在t.i.和Xilinx的网站 分别找到了T.I.的TMS320C6455 FPGA是XILINX的V5 的IBS模型 也加到了库里 但是我发现 这个模型 没有我要仿真的那几个管脚 不知是怎么回事 请大家指教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应该是你的模型选择有误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您好 谢谢 我现在又有新问题了 请您看看 谢谢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是你没找清楚吧!我替你下了那个ibis模型 怎么有你说的那个管脚呢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哇哇 大侠 您能详细指点一下么 我还是没找到啊 是不是那一步操作不对?十分感谢您啊  谢谢~~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我上ti网站找到的模型 有你说的那个管脚。要不你把你找的给我看看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 您看看 我找的就是这个 对不对啊 呵呵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
    打开后没有找到 这个管脚啊···囧~~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我也不记得是不是这个了 给你传一个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万分感谢您  可是 我打开您给我的模型 还是没有 AH17 这个管脚啊 郁闷···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那是我看错了,确实没有呢!那就不知道了,模型的问题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哇哇  那我该咋整啊 大侠 指点一下 我下一步该做点什么啊····

网友:
两种可能:
1.ti没有给AH17对应的模型
2.模型有误,修改一下ibs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