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设置能将参考点设置到元件的焊盘中心?

楼主(2010-05-05):
怎么设置能将参考点设置到元件的焊盘中心?

网友:
用传统的坐标法。看查看单个PIN坐标,然后记住这个坐标,参考时输这个坐标就好了

楼主:
能不能在设置的时候自动捕捉到这个焊盘的中心?
% A6 N4 L7 f! ?$ \0 A有的元件不太容易找到焊盘中心的坐标

楼主:
主要的问题是想通过捕捉元件的焊盘,以元件的焊盘作为参考点,而不是以原来格点,好多种情况下元件的焊盘中心不在格点上,这样在引线的时候总会有些小尾巴

楼主:
不能还是没有人知道?

网友:
可这样,比如使用MOVE命令时点击右键选择零件的某个PIN,在弹出菜单中选snap pick to===>PIN,如此能抓到PIN的中心,就是建立PIN时的原点!

网友:
对了,我上面所说的是allegro 16.2

楼主:
非常感谢,在setup\change drawing origin命令时点击选中的焊盘右键选中pin就可以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