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布线

楼主(2010-05-05):
我没有设置直角的走线,为什么每次在布线的时候总有直角的线出现啊 郁闷?希望高手指点啊

网友:
    你要先设成45度走线,在走线的时候要向着斜方向走,在45度角下,一样可以走出直角的线!

网友(2011-03-15):
    我以前也遇到这样的情况啊 ,走线的时候欲拐线的地方用鼠标进行45度拐弯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