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GERBER问题请教!请各位多帮助!

楼主(2010-05-05):
近几天做了一款工控主板,在完GERBER后用350检查时其它都正常,只是发现有两个器件在GERBER里看不到焊盘,但钢网和阻焊都正常,搞了好久都不知为什为,最后发现这两个器件在板上都不是水平或垂直放置,而是45度置。是不是在GERBER里不能显示焊盘和器件的
放置角度有关,请各位高手指点,不甚感 激啊。器件在板上放置角度如图;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cam350里面看到的,如下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