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已解决]PCB中导出BOM表问题

楼主(2010-05-05):
我怎么在pads LAYOUT中 导出BOM ?要有元件值的 ,PCB改了很多次 ,和原理图对不上了 ,比如说 R1 是10K 的 ,我导出来 要看得见R1 是10K ,我下过论坛里面的脚本,属性项目是空的,是不是原理图导入PCB的时候没有把元件值导入到PCB文件中?期待高手的解答,谢谢!!

网友:
原理图导asc的时候没有把元件值add

楼主:
谢谢,下午已经弄好啦!!

网友(2010-12-28):
楼主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?

网友(2011-02-15):
我也想知道楼主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。

网友(2011-05-31):
pads BOM脚本

pads BOM脚本.rar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这个可以

网友:
    不行,用不了

网友:
    不懂 先收藏着

网友B(2011-11-10):
    楼主不厚道,
方法,
.>Tools
    >Basic Scrirts
 >第二项,
把楼上的那个脚本文件导入进去,
在列表中选中,
    再点RUN
    就会自动生成比较人性化的BOM

    (别连EXCEL都没装,就行)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    楼主不厚道,
方法,
    .>Tools

网上还有其他格式的脚本文件,也可以试试,

如果还有高手,自己编一个更合理的,希望能奉献出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