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pads9.0里为什么从LOGIC同步到PCB后不能点选零件?

楼主(2010-05-05):
请教:pads9.0里为什么从LOGIC同步到PCB后不能直接点选零件?而是必须要输入sxxx才能点选!
而且在ECO内不能手动拉线?我用的是系统默认设置!

网友:
1,注意过滤器的选择

2,不推荐在ECO模式下拉线

网友:
不推荐在ECO模式下拉线

同意Jimmy,曾多次导致软件关闭和文件坏掉,PADS2005 到 PADS9.0.2都有这个问题,不知为什么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