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参考层面/叠构的问题

楼主(2010-05-06):
以前做服务器主板的时候,每一层信号都会有相应的回流层面。现在做一块ARM的板子,design guideline上给了一个典型的6层板叠构,top/in1/vcc/vcc1/in2/bottom,有一个疑惑,top和bot层的信号不需要参考层面吗。选择最小阻抗为回流路径,那么top和bot比较典型的回流方式是怎样的。
在SDRAM的design guideline里面要求microstrip阻抗为90 Ohm +/-10%, 没有参考层面如何控制表层的阻抗

还有一个问题(问题多多,呵呵)
8层板的stackuo:top/gnd/in1/vcc/vcc1/in2/gnd2/bottom, in1处于gnd与vcc之间,如果调整in1到gnd之间的pp薄些,in1到VCC的core厚些,是不是就可以不考虑in1与VCC的耦合从而不用考虑in1层的信号线在vcc上的跨moat问题了呢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第一个问题,显然你说的那种叠层,表层和底层尽量不要走线,或者走短线。重要的信号线都走在中间层,有利于信号的回流和控制阻抗。还有你在表层和底层铺上铜,这样也有利于信号回流。如果你想在顶层与底层走线,建议使用下面的叠层:top,gnd,s1,s2,vcc,bottom。不过这种叠层,电源和地的耦合差一些。
   第二个问题信号回流选择的是阻抗最低的路径回流,所以应该选择的是地平面回流,只要地平面是完整的,所以应该不会存在跨分隔,如果不放心,只有仿真试试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非常感谢,这样看来design guideline上也不是全部是对的。 因为他要求top层布线没有参考层面同时还要求对top层的信号做阻抗控制,感觉这是不可能实现的。
你讲地与电源的耦合度不好,是不是会引起电源阻抗过高,造成电压不稳呢,那么电源与地的耦合式如何改变电源的阻抗的呢,电源的阻抗是如何计算的呢,以前听说在地与电源之间加上decoupling电容会降低电源的阻抗,是通过什么过程实现的,谢谢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控制电源阻抗主要是让电源和地尽可能的靠近,然后电源线尽可能的粗,合理使用去耦电容。还要考虑高频下的谐振现象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有没有一个量化的过程呢,或者说依靠经验,然后再做仿真验证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其实做仿真是最好的方法,电源完整性仿真

楼主:
回复  legendarrow

    其实做仿真是最好的方法,电源完整性仿真
引用 网友A:

   谢谢了

网友:
电源仿真是用什么软件?

网友:
top层的线也可以参考第3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siwave

楼主:
top层的线也可以参考第3层
引用 网友C:

可以吗,呵呵,对这块不太了解,其实如果按照定义,沿着阻抗最小的路径,应该也是第三层。从前都是讲参考相邻层,一下转不过弯

网友:
8层板的stackuo:top/gnd/in1/vcc/vcc1/in2/gnd2/bottom, in1处于gnd与vcc之间,如果调整in1到gnd之间的pp薄些,in1到VCC的core厚些,是不是就可以不考虑in1与VCC的耦合从而不用考虑in1层的信号线在vcc上的跨moat问题了呢

这个想法很好,根据SI经验当CORE的厚度是PP的3倍及以上时可不考虑VCC的跨MOAT 问题

网友:
top层的线当然可以参考第3层,这也是控制阻抗的方法之一。

网友(2010-06-05):
九 楼 有 没 有 相 关 资 料 呢 ,本 人 认 为 这 种 说 法 很 难 理 解

楼主:
信号回流路径遵循回路电感最小
所以是第三层

楼主:
回复  legendarrow

    其实做仿真是最好的方法,电源完整性仿真
引用 网友A:

    在信号完整性中文版144页有计算平面阻抗的公式,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