导入netlist 原来设置的差分线会飞掉 高手请告知处理的方法

楼主(2010-05-06):
allegro重新导入netlist后,前面设置过的差分线会飞掉,且orcad中并没设置规则,网络名字也是一样的,请问下,这个问题是allegro本身的问题,还是orcad的问题,要怎么设置才不会飞掉

网友:
设置问题!!

楼主:
请问是哪里的设置有问题 能否具体告知下

网友:
飞掉的原因是原理图和pcb的网络名不一致,可能是orcad和allegro接口问题导致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