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AYOUT 磁珠

楼主(2010-05-06):
REC中要加一个磁珠,没给原理图  不清楚怎么飞线?
  电容通常是这样的:一头接GND,一头接NET (  如2.8V  )

  磁珠应该怎么接呢?  一头接REC负,另一头呢?

网友:
就在这条线上加一磁珠,磁珠两头接这条线的两端。

如图:

网友(2010-08-26):
磁珠是用在信号回路上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