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功率dc-dc电源芯片!

楼主(2010-05-06):
做的板子比较大,功耗在25w左右,推荐下比较好的电源芯片,要3.3v,1.4v,1.8v三种输出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其实主要是要能够输出电流能大一点,用三块电源芯片也可以,我看一般的都是3A,不知道有没有大一点的?
   你说的这个是输出4路pwm的?

网友(2011-10-12):
[德州儀器] 和 [凌特] 都有方案,看你要選哪一個。

网友:
TI的,正常供货够你等的了,价格也贵。LT的就不说了,贵到我想得不敢想。(首先说明:我们公司是小公司,用量不大)。这里介绍一个SEMTECH的SC417,10A,集成MOS,同步整流,QFN6*6MM,价格10元RMB左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