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教:晶振问题

楼主(2010-05-06):
多层板中,晶振所在区域是不是尽量不要布线啊?走内层可以吗?

网友:
是的。晶振外壳要接地

网友:
内层也不要走。外壳接地,晶振用地线包围。只留时钟信号走线的空隙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: d8 r, U3 o8 {7 r+ K好的,多谢哈

网友:
可以走背板,内层走线参考用GND层参考,隔开就可以了

网友:
看你的晶振是什么封装,贴片的内层可以走,插件的所有层面都别走

网友:
贴片晶振外壳如何接地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