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3c6410信号匹配

楼主(2010-05-06):
1.1.1        数据信号
数据信号包括DQ,DQM,DQS信号,共分了四个组。
同一小组的信号的长度匹配必须在1.5mm(约60mil)以内,并且尽量在一个信号层内走线,如果同一组的信号在不同的信号层内走线,必须进行PCB的层的阻抗匹配。
数据信号        MASK信号        CLOCK
DQ[7:0]        DQM0        DQS0
DQ[15:8]        DQM1        DQS1
DQ[16:23]        DQM2        DQS2
DQ[24:32]        DQM3        DQS3

1.1.2        地址控制信号
地址控制信号包括CSn, CKE, ADDR[13:0], BA[1:0], RASn, CASn, WEn,和AP ,长度匹配必须在1.5mm以内。
1.1.3        时钟信号SCLK和SCLKn
时钟信号SCLK和SCLKn必须按差分走线方式,时钟信号的长度要比数据信号和地址控制信号都要长。长度关系是:
数据信号 < 地址控制信号 < 时钟信号
以上三组信号的组间长度差控制在10mm(390mil)以内。

网友:
能说明一下 长度关系是:数据信号 < 地址控制信号 < 时钟信号 原因吗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手册上写的

网友:
数据信号 <时钟信号  < 地址控制信号

网友:
走线的长度与信号的传输速度有关

网友:
地址线比数据线长,应该是自己芯片的原因,可能是自己数据的Tco过长,相对其他公司的,这个需要你自己研究手册关于时序的关系。

时钟通常比数据和地址长是因为,时钟是差分线,差分线和单端线在等长的情况下,差分线的上升沿时间比较短,所有通常时钟线长一些。